工作
伺服控制是否为闭环控制?

楼主(2020-06-04):
一客户要求马达位置控制为闭环控制,我现在选用的是伺服马达配伺服控制器。不知这样是否为闭环控制?和伺服马达后端的编码器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为半闭环控制,伺服驱动器只能对伺服电机进行精确的控制,假如伺服电机安装到机械后,存在误差,那么机械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满足控制精度的要求,此时,需要在机械上安装必要的光栅尺,并将其反馈信号连接与驱动器上,那么此时的控制就是全闭环。
下载积分:+1(张伟锋)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2(阿萱子v)
下载积分:+3(451101583)
下载积分:+1(txy6688) 真诚感谢!

网友B:
伺服是自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是开环控制,带上编码器也是闭环控制

网友C:
一客户要求马达位置控制为闭环控制??
这个怎么解释?是马达为闭环控制,还是马达控制的工作台为闭环控制?
伺服马达配伺服控制器,只能说电机是闭环控制,工作台不是闭环控制。
要真正闭环必须是工作移动或转动反馈回系统,系统在发指令给伺服,这样才是闭环。
永无止境 !@#$%^&*

网友D:
伺服自带编码器只能是半闭环,不是全闭环,全闭环一般会在外部添加光栅尺或者编码器。
小侯

网友E:
我曾處理過一套裁切設備
客戶原料放出後由輸送帶送料到裁刀
長度是由原料上的一顆譯碼器帶金屬輪作回授
因為原料在輸送帶上會因為張力、摩擦打滑等因素造成輸送帶前進距離跟實際送料長度不一
所以用譯碼器作全閉環控制

网友F:
可以这样理解,全闭环要求反馈端是终端,伺服的编码器测的是电机,要是终端是电机,那就是全闭环,但是一般电机都会连着什么东西,比如拖着一个平台走,那这个终端就是平台的位置,要全闭环那就要把平台的位置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其实就是加个东西测一下平台位置,顺带一提,如果驱动器只接收电机编码器的反馈的话,我们一般称作半闭环。
下载积分:+2(阿萱子v)

网友G:
能到微米级别的都一般都是小巧的马达,如直线马达。贵得很。

网友H:
三菱全闭环伺服系统了解一下

网友I:
全闭环控制需要完全有控制器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J:
加编码器和检测开关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K:
你先了解下什么叫开环,半闭环和闭环。开环就是马达只管执行,不管做了多少。半闭环就是马达传个信息给控制器,让控制器知道有没有转够。全闭环就是所控制的机械装置传个信息给控制器,让控制器来计算马达执行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为半闭环控制,伺服驱动器只能对伺服电机进行精确的控制,假如伺服电机安装到机械后,存在误差,那么机械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满足控制精度的要求,此时,需要在机械上安装必要的光栅尺,并将其反馈信号连接与驱动器上,那么此时的控制就是全闭环。

你好!假如不计移动的机械误差,请问半闭环控制的精度能做到多少?大多移动定位控制都是半闭环控制吧?如贴片机。谢谢!

网友A:
具体以编码器的反馈精度为计算,举个例子:如17位旋转电机编码器,电机旋转一圈,编码器反馈131072个脉冲到驱动器,那么其精度为360/131072(每个脉冲对应的度数),当然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进行下一步计算。
引用 楼主:

你好!假如不计移动的机械误差,请问半闭环控制的精度能做到多少?大多移动定位控制都是半闭环控制吧?如贴片机。谢谢!

网友L:
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M:
一楼的解释很到位了!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