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和00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松下PLC或者其他日系PLC怎么把寄存器地址的数0变为00
怎么把1变为01 因为485通讯有高低位。。。。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以三菱而言
暫存器 D0 = 16bit = 0000 0000 0000 0000 (內部表示) = 0 (外部顯示) = 0 0
= 0000 0000 0000 0001 (內部表示) = 1 (外部顯示) = 0 1
= 0000 0000 0000 0010 (內部表示) = 2 (外部顯示) = 0 2
---------------- ---------------- ------ ------
高位元 低位元 高位元 低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