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要通讯的变量多,是不是只通讯当前界面的?

楼主(2020-06-05):
如题,假如有1个10个界面的触摸屏程序,触摸屏会在后台不停通讯所有控件上的变量吗?还是只有当前界面的变量会更新?

网友A:
好像我遇到的都是只当前界面,不过啥脚本啊宏之类的就不是这样了
下载积分:+1(xlichen) 热心助人!

网友B:
触摸屏自然会对通讯功能进行优化,使用着不必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自然会对通讯功能进行优化,使用着不必担心
你以为那帮工程师多聪明,连接多个PLC,一个PLC通讯不上,大多数屏幕会选择死机

网友C:
周期性读写变量,大部分屏都支持对单个变量修改周期。

楼主:
我自己测了一下,MCGS是只通讯当前界面及后台的。

网友D:
威纶通测试过是通讯当前画面,报警之类的应该是循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