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5):
我公司有一台精密锯,PLC采用的是S7-1200系列,其中有一块4AI模块接的锯头电机ABB变频器的电流实际际0-20MA信号,10天前,突然操作工说触摸屏上3台电机的电流都是0,无法生产了,因为需要看着电流来判断有没有夹锯片,到现场后,PLC模块上的状态灯都为绿色,状态正常,测量变频器AO,0-20MA电流信号正常,把其中一个信号倒到备用通道上,电脑监控读不到值,怀疑模块坏了,因为没有备用模块,放了一根线至操作台,加了三块带有模拟量输入的仪表,调整了参数后,仪表显示电机电流,可以继续生产,5天前,报的新模块回来了,更换后,可以读到数,触摸屏电流显示也正常,用了三天,操作工说又不显数值了,没办法,把仪表又加上了,开始怀疑不是模块的问题,昨天借了一个1215C,挂上第一次换下来的模块进行测试,4个通道组态为0-20MA,4个通道读数都正常,模块没有损坏。
大家看看,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怀疑是连接器有问题,但是其它模块信号都正常,准备有时间把模块倒个位置看看,再查一下接地情况,有结果了,会继续更新。

网友A:
变频器和PLC模块是直接连接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信号隔离器试试。好多设备出于成本考虑都省掉了这一块。

楼主:
嗯,这个也考虑了

网友B:
信号被干扰了,建议你0V共地或者加信号隔离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