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5):
在使用FX3GPLC+FX3G-CNV-ADP中转板+FX3U-485ADP-MB模块时,使用modbus功能是可以通行上的。D8400等也都是有值得。
使用FX3UPLC+FX3U-CNV-BD中转板+FX3U-485ADP-MB模块,使用modbus功能通讯不上。
多次清理内存后重新灌程序进去,重新上电后监视寄存器地址D8400、D8401、D8414数值都为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程序没看出问题,请检查以下地方

1,PLC 参数  通讯参数那是不是设置了,如果设置了就冲突了,那不能设置
2,相同的通讯有没有使用RS  RS2指令,如果使用了也冲突了
3,FX3U-485ADP-MB的指令灯显示正常吗?
你好!
1、PLC参数设置里的通讯设置都没有勾选,也问过三菱客服,不需要进行设置。
2、485modbus RTU我是做从站的,所以也没有使用RS、RS2指令。
3、模块指示灯SD和RD都不闪烁。(当我在PLC参数设置进行通信设置时,但主站发送信息时,RD接收指示灯是闪烁的。后来问了是不需要设置,又关闭了并断电重启了。)
一样的程序,FX3G的可以正常通讯,换到了FX3U就不行,很奇怪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哎 都说了通道设置问题

网友C:
我目前也卡在M8411沒有動作
重灌也沒用
但是我的FX3U-485ADP-MB只有亮POWER燈
是不是接線錯了,才導致M8411沒動作
问题已找到,是PLC固件版本太低了,跟换了一个19年产的PLC就好了。固件版本可以查看D8001,我现在能通讯的版本值是24321.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PLC固件版本太低了,跟换了一个19年产的PLC就好了。固件版本可以查看D8001,我现在能通讯的版本值是24321.

网友C:
我也沒事了,看監視是要看PLC內部的,每次都點到模擬的,難怪沒動作
看了別人PLC跟SRZ的圖後改了線後就可以傳輸數值了

网友D:
牛,我以前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问了客服半天,没有解决,但是我带两个mb模块,第二个模块能通讯上,第一个不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D:
用3ga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