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5):
进行通信是16进制的,但那边设备的字符串需要的是00而我这边写H0是00 00怎么才能变成00 进行传送啊啊  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PLC?
单片机?
PC?

网友B:
1,看空格+00行不行?
2,不可能是单独的00吧?可以和其他组合起来,是单独的就00+0D

网友C:
引用楼主小孟孟于2020-06-05 13:46发表的 怎么把16进制的数扣除一个字节 :

进行通信是16进制的,但那边设备的字符串需要的是00而我这边写H0是00 00怎么才能变成00 进行传送啊啊  啊 啊啊啊 啊啊啊

0000   0000    0000    0000   =   00    00    00    00    =  0      0      0      0

0001    0010    0100    1100   =   01    02    04   12     =  1      2     4    12   =  1      2        4     C   (H)

网友D:
你要显示00实际上4个字符还是别的

网友E:
不知道你的通信格式,所有的寄存器没数据都是0,显示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