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06-05):
一台水泵 通过变频器控制 流量计测量管道流量 用PLC控制 怎么来通过目标流量和测量流量对比 来实现对水泵的变频啊
求教育了
山本无忧,因雪白头;水本无愁,因风起皱...

网友A:
有高端的有低端的,主要在算法那块不同,看你想怎么玩。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模拟量
用PLC 加个DA模拟量输出模块 输出0-10V 或者4-20MA 给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流量的检测你可以加个流量传感器,接到PLC的 AD模拟量输入模块。
我会在PLC写一个计算公式 来计算我所需要的目标流量 然后通过和流量计的测量流量对比 来判定变频器是要加速还是减速 我就不懂这个加速减速的控制 是要怎么写。。脉冲还是什么?
下载积分:+2(阿萱子v)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参考下水泵的恒压供水,变频器自带PDI控制,可以不需要PLC参与。除非变频器的PID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变频器自带,一般的单位都可以满足要求,也可以用触摸屏控制(设定压力)

网友E:
具体实物是什么 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