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LX1N PLC 与威纶 MT506人机界面通信 求助

楼主(2020-06-06):
手边有一个禾川的PLC 型号是LX1N的,与威纶的触摸屏通讯不上,威纶的触摸屏里面选择的是 FX0N FX2 FX2N驱动都连接不上,人机侧的通讯口可以调整,不知道PLC编程口的参数如何设定?有相关经验的帮忙指点一下。 已知PLC的编程口是好的,因为GX-WORKS软件能够读到程式。通信线是从网上找的线路图自己做的!

网友A:
没用过禾川
执着

楼主:
現在可以連線了,上面的數據線圖是錯誤的,換了另外的方式可以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