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10A伺服报E1.5,每次停下来报这个故障。

楼主(2020-06-06):
请教下,停止时热过载。奇怪了,正常运行到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负载惯性太大了?

网友B:
JE质量越来越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E质量越来越水了
何出此言 ,故障多了吗,比以前?常熟产的3GA确实不怎么样,用一段时间故障率非常高,估计国产配套的元器件质量不太好

网友C:
但楼主的这个和质量无关。响应调慢点,加减速时间调大点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