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6):
求助一下 5u本体485与信捷触摸屏TG765mt通讯  用什么协议

网友A:
5u 配信捷触摸屏,这不拉低档次吗?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 配信捷触摸屏,这不拉低档次吗?

正好仓库有一个。就拿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u 配信捷触摸屏,这不拉低档次吗?

这个确实有点

信捷官网有对应的连接手册,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

信捷官网有对应的连接手册,挺详细的

晕死 在官网转了一圈 没找到

网友A:
看下这个.
永无止境 !@#$%^&*

网友B:
这个有用吗

网友C:
查看一下信捷触摸屏TG765mt手册看看是否支持5U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用吗

感谢

网友D:
5u和信捷的屏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