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M0 接通 经过10秒 Y0通0.5秒 ,逻辑趣味题

楼主(2020-06-06):
请问大师们这个怎么写:M0接通一下 ,经过10秒,Y0通0.5秒 ;10秒钟内M0接通5次,那么Y0在M0第一次接通后经过5秒后按照M0的接通时间间隔接通5次。M0的接通间隔是无规律的。但是都大于0.5S,大神们分析分析,逻辑上有点复杂。如果接通次数是不确定的又怎么写???

网友A:
本来想写出梯形图的,但是你的表述确实不太清楚,甚至前后是矛盾的,我不知道这样的表示谁能看得懂?

网友B:
表述模糊

网友C:
看了半天,
,没明白

网友D:
把时序图画出来就好搞了嘛。文字难表述。就用图表。

网友E:
这种问题直接用队列解决最简单

网友F:
一个变址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G:
下载积分:+1(危险的鸡腿)

网友H:
三菱的SFWR写入指令;SFRD读出指令!!
多学多用!

网友I:
7楼用的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