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想做一个水罐的中液位开始加水 高液位停止加水     在每个液位需要考虑到加水电磁阀反复动作的问题

同时低液位 循环泵停   中液位循环泵启动  液位不稳定的时候不能反复晃动循环泵

想了一会思路不清晰  程序编蒙了

求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检测液位的脉冲信号就是了

网友B:
开关动作加上一定时间的延时,过滤掉设定延时以下的开关动作。

网友C:
进水出水分别控制

网友D:
取个上升沿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循环泵控制要求肯定不需要精确

网友E:
不要想的太复杂!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F:
还没处理好的话  联系我

网友G:
自锁就能搞定的事情 不要弄得太复杂

网友H(2020-07-23):
液位存在波动的,建议液位信号做一个稳定延时或者上升弦直接输出电磁阀然后自锁。
爱工控

网友I(2020-09-28):
很简单  用S和R 就可以了

网友I:
  液位不稳定的时候不能反复晃动循环泵?
这个条件只要你的进水管道大于等于出水管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