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博途使用VB做用户权限管理

楼主(2020-06-08):
请教各位大虾:
现需要的功能及配套硬件
1条件:博途V14及以上,精智系列HMI;
2需要实现的功能:接受到指定的信号就会 自动跳转到相应的用户权限
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此致,谢谢!
爱家爱china

网友A:
好像可以用作业信箱的23号指令实现,直接写入用户编号然后触发登录就行
真诚感谢!但是奈何没搞懂,汗颜

网友B:
这个就是相当于权限吧。每个等级的权限分为不同的信号,不同的信号接通时跳转到相信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