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怎么没有在线编程啊

楼主(2020-06-08):
用SMART200做PN总线,下载一次PLC就STOP一次,然后挂在下面的带PN的起不来。。。就得断电。。。

网友A:
你在调试工具栏里面看看有没有在线编程的?好久没用了,依稀记得些

楼主:
我找找看

网友B:
调试---运行中编辑
下载积分:+1(黄子程) 对的
QQ: 24904534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试---运行中编辑
正解

网友D:
正解,应该有

网友E:
没有在线编辑,可以在系统块里 输入输出里 冻结输出打勾,下载程序只下载程序块 就不会停机
爱好工控

网友F:
有的啊
引用 网友B:
调试---运行中编辑

网友G(2020-07-09):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H:
嘻嘻嘻,学习了

网友G:
调试,运行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