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2N-1PG求助,急急急

楼主(2020-06-08):
DT0 K0 K17 D200 K1
目标位置D200,传入正数或负数电机都向一个方向旋转是怎么回事??
试过把D200换成K1000或K-1000 就没问题,正转反转都可以,
怎么换成D就不行了?
BFM#3设置了b8=1 脉冲加方向H100

网友A:
因为D200没有赋值
赋值了,DMOV K1000 D200
DMOV K-1000 D200

网友B:
伺服没设置脉冲+符号

楼主:
1楼,一语中的,小弟惭愧
赋值的程序虽然写了,但是改变方向时,模块RP灯不亮,然后仔细看程序,把m8002换成m80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