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侦测模式 0 1 2
操作模式 0 1 2   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操作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B:
一般不用

网友C:
查找原点方式,有3种,(传感器感应到停,到了反转第一个z相脉冲停,和感应到后再off了停)
可以去下CP1H的操作手册看一下不是编程手册,上面有解释,而且A***的信号也有说明,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