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排线系统,由电机带着滑块做直线运动,在机械装置的配合下,实现了来回运动,线盘一直旋转,设置了起始点和终点,两边有位置限位接近开关,电机尾部带一编码器,由此可以均匀的把线分布在线盘上。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报警信息是驱动侧超过极限。但看到的是,在距离起始点几个厘米的地方,线堆积起来了,堆积宽度有5厘米,问下各位大侠,此故障是由编码器造成的还是机械部分有问题造成,还是其它的电气有问题?
       还要向各位请教的是:正常运行情况,如果突然没了反馈,电机是马上停止吗?

网友A:
1、报警信息是驱动侧超过极限:一般是接线的问题,查一下线路。(查看是否设置了软限位)
2、如果突然没了反馈,电机是马上停止吗:
       一:如果是伺服或者带编码器的步进,没有反馈电机会停止的
       二:如果是自己写的编码器是反馈到程序里面的,那就要看你程序里面有没有停止动作了。

楼主:
        谢谢大侠,你说的看程序,实在是没办法,没装备。我看驱动器的型号是PM340-6SL3210-1SE12-2UAO,电机是按三相异步电机标注的。这个设备就是制造电线设备用的,那报警出现过2次,触摸屏上有起始点终点调节选项,复位后,开机正常,排线到边状态正常,随后就没有这个报警。如果是一般是接线的问题,查一下线路,那好像也说不过去,线路问题应该还会出现,但事实是没出现。
       还想问下大侠,这个现象怎么形成的? (看到的是,在距离起始点几个厘米的地方,线堆积起来了,堆积宽度有5厘米.)如果超过极限,按道理是一直在边上排,堆积。

网友B:
能不能把这个程序分享出来啊,

楼主:
大侠们,上面说了:你说的看程序,实在是没办法,没装备。厂家程序也上了密码。我想问下大侠,这个现象怎么形成的? (看到的是,在距离起始点几个厘米的地方,线堆积起来了,堆积宽度有5厘米.)如果超过极限,按道理是一直在边上排,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