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现在有PLC控制柜和机器人两个系统,输入输出都是NPN,分别使用了独立的24V电源,现在需要两方信号做交互,我把0V线并联了,然后一方输入接到另一方的输出。使用了大半年了,工作频率也很高,未出现过问题,但是昨天偶然间咨询了一下官方,官方客服说这样接线是有问题的,最好用一个总的24V,否则可能会烧。但是个人认为原理类似与不同的系统共地原理。并不存在问题,而且,如果有几十台设备都是这样的状况,如果需要联机的话难道都用同一个开关电源吗,感觉有点不合理。请大家多多指教。

现在主要纠结会不会烧的问题,断线速度干扰啥的其实都不怕。

网友A:
这种接法就怕原本并联的0V断线了,两机交握最好是用转换板中继。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要求速度快 光耦隔离板就好了
    我这里有的
    不快的话的就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C:
    可用輕小型隔離光偶
    部要求速度可用輕小型繼電器
    你用無電壓共地也可~~怕被干擾而已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輕小型隔離光偶
    部要求速度可用輕小型繼電器
    你用無電壓共地也可~~怕被干擾而已

    烧的可能性应该没有吧,个人感觉就是0V在交互,24V还是互相不冲突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存不存在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速度快 光耦隔离板就好了
    我这里有的
    不快的话的就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嗯,但是如果量大的话转一下也是很费事的。

网友D:
    0V没事儿,把24V并在一起增大容量才容易出事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并联的0V断开了,两个电源的基准就不同了,就有可能烧点位了。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0V断开了,两个电源的基准就不同了,就有可能烧点位了。

    不會燒掉~~~plc跟机器人無法交握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两个机台之间互换信号,最好是隔离信号,光耦或是继电器,
    当接地不良时或是有大干扰源时,信号就有问题
    你可以试下,两个机台,一个上电,一个不上电,信号可能就不对了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