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二十轴传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09):
大佬们,谁能给我解答一下吗?一般是用在哪方面的?是不是用伺服控制20轴同步转动,然后用于输送的。

网友A:
应该是1个PLC控制伺服,一共有12个轴

网友B:
这问题提的很有水准

网友C:
二十个轴,你就的用二十个驱动,走网络通讯吧

网友D:
站号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