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打算入手一台信捷PLC做多轴运动控制。看XD5E-60T10 和XDME-60T10参数和内部元件都差不多。哪位大神指导这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XDM有直线圆弧插补等运动控制功能,XD5的没有
  • 下载积分:+1(大脸猫饲养员)

网友B:
    XDM是运动型PLC,支持带 PID 运算,电子凸轮,USB、232、485 接口,带两轴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电子凸轮
    可实现追踪控制功能,俗称追剪飞剪。今年不是流行口罩机吗?市面上大多数口罩机都是XINJE的PLC去控制,
    不仅仅是因为他价格便宜。更是因为他的追踪控制功能,能够大大的提高生产效率。
    XD5E:带PID 运算,232、485 接口支持以太网通讯。 不支持电子凸轮   不支持追踪控制功能,不支持两轴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以上就是两款PLC的不同之处。楼主需要做多轴运动控制建议购买XDM运动型PLC
  • 下载积分:+2(八神yy)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大脸猫饲养员) get,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