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如题目 为什么可以发送脉冲 如果发送脉冲 按道理COM1就不应该不能接交流电了吗?希望有人可以解惑

网友A:
Y0和Y1是用的晶体管。

网友B:
指令MR和MT都支持的,因为CPU板认不到这是MR还是MT。

以前有人把MR继电器机型的Y0和Y1拆下来,换上固态继电器,就可以发脉冲了。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令MR和MT都支持的,因为CPU板认不到这是MR还是MT。

    以前有人把MR继电器机型的Y0和Y1拆下来,换上固态继电器,就可以发脉冲了。

    固态继电器能承受这个频率吗?

楼主:
    如果Y0和Y1为晶体管那么岂不是我的COM1按道理只能接0V的直流电吗?那为什么我接交流电控制接触器的输出也没有问题呢?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D: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对于接线可以这样PLS+接24V+  PLs-接Y0 com接DC0V,你把 AC的N接com了吗?那你是不是把0v和N接一起了?否则不能工作吧

网友E:
    你发的脉冲频率多少

网友F:
    MR和MT的PLC其使用的主控芯片以及芯片里面的代码都是通用的,只是芯片管脚有接继电器/有接晶体管之分;晶体管响应速度比较快,所以能够实现高脉冲频率.而继电器响应速度比较慢,只能够实现1秒钟几次~几十次的频率,这种频率其实对继电器寿命有严重伤害的

网友G:
    里面改装了Y0和Y1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Y0和Y1为晶体管那么岂不是我的COM1按道理只能接0V的直流电吗?那为什么我接交流电控制接触器的输出也没有问题呢?

    奉劝你基础电路多看看,多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I(2020-07-14):
    要么就是改装过的Y0与Y1口,要不然就是频率很低,要不然这两个口会炸的,以前我们试验过。
    爱工控

网友J:
把MR继电器机型的Y0和Y1拆下来,换上高速光耦,就可以发脉冲了。需要有电子方面技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