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全自动淋胶机的往复匀速运动是怎么实现的(附图片)

楼主(2020-06-10):
最近看到朋友圈有这个设备,但不太清楚是怎么实现的,求前辈指导

网友A:
电机走就涂胶呗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台差不多的设备,主要有XYZU,4个轴,其中XYZ是确定位置的,通过U轴往复运动实现胶水循环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台差不多的设备,主要有XYZU,4个轴,其中XYZ是确定位置的,通过U轴往复运动实现胶水循环排出
往复运动是用直线插补来做到的吗

网友B:
是的,XYZU都是插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