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可以设置不用接受脉冲每次转360°停止吗?

楼主(2020-06-10):
论坛的大神们,请教个问题,伺服可以不用上位机控制,内部设置用一个输入信号控制,每次转360°,或者每次启动检测到有信号输入就停止

网友A:
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用台达A2的PR模式(P1-01=1)
第一个问题可利用事件DI.EVx触發PR增量定位命令设定走一圈的PUU数目即可
第二个问题可以把触發的PR改成停止命令,可以用0速度命令或直接写P5-07=1000都可停止
作法可参考=>
利用DI事件触發 PR走定长

网友C:
速度模式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