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和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模块连接不上

楼主(2020-06-10):
威纶通TK8071ip与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的plc通信成功,交叉网线,PLC,还有触摸屏都是好的,但是触摸屏和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模块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小弟
以上我的设置参数,已经调了三天了,还没成功

网友A:
触摸屏,接口类型以太网的右边,有一个“打开设备连接手册”,你按手册上的说明对PLC和屏进行设置。
然后写入程序和参数数后复位一下PLC,一定要拨到复位3秒以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QJ71 链接HMI 设置MC协议 你刚好和内置以太网搞反了 还有一点我想不同 右内置以太网 为什么还要加QJ71

网友C:
将QJ71E71-100的站号改为2。

网友C:
将TCP改为UD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