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信錯誤

楼主(2020-06-10):
FX-3U用了FX3U-232-BD跟FX3U-485ADP-MB
其中用485ADP-MB透過MODBUS通信RB900溫控器
卻亮了ERROR
用監視看錯誤代碼是6421
D8489特殊暫存器裡的號碼是8102查代碼說是通道1的特殊參數設定錯誤
我找了很多資料,但是都只有MODBUS的程式設定通道2沒講通道1的設定
FX3U-232-BD拿來接DELTA的人機介面---這個是左邊第一個擴充版應該就是通道1

网友A:
FX3U-232-BD跟FX3U-485ADP-MB
这种情况下,232-BD 是通道 1 485ADP-MB 是通道2
手册上有讲485ADP是通道2是怎么设置的,你好好看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4
下载积分:+2(明志求救者)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mitsubishi_fx3u_plc_srz_modbus
我的程式是看這個網址下去改的,我還有參考plc手冊還有MODBUS通信手冊以及RB900通信手冊下去寫的
但是它的錯誤碼是6421 裡的錯誤暫存器D8489裡的數值是8102 查了手冊錯誤應該是通道1的參數設定有誤
通道1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這個系統參數定
我的那些選項我也看不懂像亂碼

网友A:
CH1里的通讯设置是对应FX3U-232-BD的
由于你这里有乱码,我也看不懂。
建议你试试:
1、CH1打勾后,就用软件的默认设置,其他的不修改。
2、或者不打勾CH1,也可以试试。
通讯参数设置后,最后断电上电,RUN-STOP-RUN,再断电上电。
FX3U-485ADP-MB如果要做MODBUS,是用梯形图来设置通讯参数的
如果作为主站使用
CH1时要设置的地址是 D8400 D8401 D8409 D8410 D8411 D8412 D8415 D8416
CH2时要设置的地址是 D8420 D8421 D84229 D8430 D8431 D8432 D8435 D8436
我看了你的程序也没问题,用的是D8420~D8436
下载积分:+1(明志求救者)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找到為甚麼亮燈的原因了,調整好了,沒有再亮燈了
但是為甚麼M8411沒有動作,還是不能通信
我的三菱PLC也是新買的,他的版本應該有支援M8411這個指令

楼主:
沒事了! 找到哪邊錯誤了!可以傳輸了!
原來是自己接線弄錯了!還有監視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