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错误代码

楼主(2020-06-1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参数间的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程序里也没用移位指令啊

网友A:
你把这行先删除。然后再诊断,看还有没报错,如果有报错,看看是哪行报。
这个爬行速度大于回原点的速度了
我改了速度之后暂时还没出现错误,要是再出现,我就按照您的办法试试有几个错误步
下载积分:+1(青年加油)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噢,原来是这样。 回原低速不能高于回原高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