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海泰克触摸屏上载过程出现超时,求解?

楼主(2020-06-10):
我今天对两台海泰克触摸屏进行上载程序,均出现超时报警,上载不成功的情况,求各位大虾给我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WIND7系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XP系统不会。多试几次。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我换了一条通 ..

网友B:
要先进系统,选择默认com ,USB 可能不太好用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C:
见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0411&page=1#2113832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