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AGC液压缸,使用多年,昨天早上,自动做辊缝时,上下辊压靠住,两侧轧制力和达到10000KN后,一直压靠不停,不会清零,发现背压波动厉害,正常为13Bar,现在从10-30Bar间,不停波动,造成计算机来的轧制力波动厉害,达不到清零条件,因为生产紧急,所以手动把辊缝做住,进生生产,随后排查,在阀台上看液压实际压力,非常稳定,没有波动,怀疑压力传感器问题,更换压力传感器后仍旧波动,模块为331-7KF02,有多余的通道,接到备用通道上,串电流表,发现从4.9-5.3ma间波动,外接一个临时300PLC,挂7KF02模块进行测量,不波动 在这个通道上接上一个电位计,通道数值也正常,不波动,恢复线路 现场发现10-11未短接,短接后仍旧波动,最后把10-11-M-短接后,信号正常

网友A:
那不是搞了好几个小时才排除故障?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嗯,搞了好久,只是没有影响生产,主要纳闷的是用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事,杂突然干挠了呢

网友B:
最近增加大功率的变频器或者安装新的摄像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