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J4的伺服指令位置和反馈位置能监控吗

楼主(2020-06-11):
客户用雷塞的控制卡,去控制J4-10A的伺服。用雷塞的控制卡监控到两个位置相差有点大,但是到最后停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中间的值相差有点大,客户想用反馈位置去出发相机信号。现在两个位置相差有点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客户想能不能用伺服的软件去监控下,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网友A:
伺服软件是可以监视到伺服当前位置的,应该是以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来计算的。
而且伺服自己也有脉冲反馈,这个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是以用户单位来计算的。
个人感觉如果中间相差大,最后是一样的。这个无所谓,因为互相发送信号有一个滞后的过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