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我的PLC是基恩士,编程软件是:KV STUDIO Ver.9G 我写了一段程序,想仿真看看。怎么操作可以离线仿真?谢谢!

网友A:
直接模拟运行不久可以了,外部输入信号手动开关,不接实物扫描周期这些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模拟运行不久可以了,外部输入信号手动开关,不接实物扫描周期这些出不来。。。。

是不是还要安装一个仿真软件,才能用仿真功能?三菱仿真好用。

网友B:
打开程序,点击模拟器,试试就知道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基恩士不用安装那个仿真,带有仿真的。但是仿真这种东西只能是逻辑等模拟个一半算好了。很多东西无法模拟的。要想debug还是得真机搞会好一些。整整逻辑的还行。

楼主:
描述:软件界面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不用安装那个仿真,带有仿真的。但是仿真这种东西只能是逻辑等模拟个一半算好了。很多东西无法模拟的。要想debug还是得真机搞会好一些。整整逻辑的还行。

我打开编辑好的一段小程序。模拟器是灰色的,无法点击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