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描述:OB30中的程序
运用循环中断,使 Q0.0 500ms输出为1,500ms输出为0,即实现周期为1s的方波输出,
扫描时间设置成500ms了,程序是这样的
努力,奋斗

楼主:
按照文章说明第一次扫描的结束Q0.0会一直输出TRUE,我想知道它跟母线中间的常闭点肯定是断开的了怎么会输出TRUE?
努力,奋斗

网友A:
执行完成OB30到下一次执行0B30,这中间是不扫描OB30这个程序块的,所以它会保持上一次执行的输出状态,在下次执行OB30,条件的改变才会影响输出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完成OB30到下一次执行0B30,这中间是不扫描OB30这个程序块的,所以它会保持上一次执行的输出状态,在下次执行OB30,条件的改变才会影响输出的改变。

噢,明白了 ~ 谢谢你
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