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请教

楼主(2020-06-11):
现在用的是2.2KW三菱E700变频器拖动链条,机构经常卡住,变频器劲头很足,也不报警保护。请教师傅这样会烧毁电机么?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9号参数,设置成电机的额定电流。
这样如果电机超载的时候,就会超过电流,到达一定程度和一定时间就会报警(通常是150%三秒,200%1秒)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我调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