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同上位机软件通信问题

楼主(2020-06-11):
plc与上位机即工控机的软件能用什么方式进行通信,各位大神有无做过此类的案例和经验

网友A:
上位机软件一般可以用232,485,以太网和PLC通讯。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可以用C#等高级语言与PLC实现串口通讯,功能足够强大

网友C:
接口目前就RS232C,485和网络了,至于怎么实现,去看PLC的通信文档,就是各自的modbus协议。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走modbus/无协议,把PLC和上位端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参数改成一致;
走以太网,把IP地址设同一个网关;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E:
走以太网,方便快捷,网关设置同一个号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