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用plc一路输出脉冲驱动

楼主(2020-06-11):
驱动器参数设置一样,会有时间误差吗,还是直接不能用,必须用同步控制功能吗。

楼主:
没有人试过吗?

网友A:
好象有人试过的, 有的时候能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除非你这两个伺服输出轴之间没有硬连接(最好没连接,有累积误差)否则必须用同步功能。
有连接的情况下,直接开环控制就是在碰运气,当然如果评估下来坏东西也无所谓,那么可以碰一碰
当然控制一些什么摩擦轮,张力轮什么的,倒是无所谓~
中间有连杆,我都在考虑上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了 5u的那个

网友C:
我试过,两条平行的没问题。。
有误差不

网友D:
能转起来是肯定的,能不能实现你预期的动作就不好说了,很多时候转起来就不是你事先想象的样子了

网友E:
脉冲口不够用就多花点钱,不然到时候出了点问题影响整体项目进度就得不偿失了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F:
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能定位!
定位效果怎么样,有累计误差不,我这个有连杆连接有误差就会有一边跑斜

网友G:
你是做什么同步,如果是龙门结构控制的话建议用QD77MS+JE-4的组合,用同步控制简单设置就可以了,用脉冲控制的话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运行,但是过一段时间很可能出现问题,那你必须监控扭力值设置报警(比如80%),出现报警后就断开电源放劲后再来,客户如果接受这样的话可以一试。如果两个电机做同步没有机构连接,那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分别回一下原点,然后再进入同步控制。强烈建议用光纤,稳定可靠简单。
是类似龙门结构,qd77这套我知道就是价格偏高QAQ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口不够用就多花点钱,不然到时候出了点问题影响整体项目进度就得不偿失了
脉冲口够的只是想让两条轴同步运行

网友H:
不懂,如何同步运行

网友I:
好高大上 见识了

网友J:
用三菱或者西门子的同步轴方案做起来应该都不难;允许有误差存在和修正的话,一路脉冲两个伺服也可以做,以前在圆网印花上我们做过相同的方案,伺服的编码器分频信号进PLC(信号要转换,一般PLC不能直接接受差分信号),差值调节通过在线修改电子齿轮比,PLC开时间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