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L系类plc,程序从另一台电脑拷过来,新电脑进行了程序的更改以及全局编译,程序中使用了局部标签,然后写入的时候由于只更改了一个工位站,只写入了单个工位站,后续程序就乱掉了,在线急求大佬帮助,这是为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你更改的工位程序中使用了其他已经用的地址,比如多字D,多位K无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更改的工位程序中使用了其他已经用的地址,比如多字D,多位K无件

我只用到了远程io模块的x以及y还定义了一个TIM_6的延时,别的没有用,主要是加一个气缸

网友B:
全局编译之后,内部地址变了

网友C:
重新编译,清空,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局编译之后,内部地址变了

那以后这种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编译,清空,下载

能有什么方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吗?

网友D:
更改程序后,不要进行全局编译,只编译当前段(软件提示必须全部编译的就没办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改程序后,不要进行全局编译,只编译当前段(软件提示必须全部编译的就没办法啦)。

当前段里面也是有局部变量的,这样子不会乱吗?

网友E:
自动分配的全局和局部软元件变更了,断电重启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