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GX Work2 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GX WORK2每次点保存都会显示程序异常终止,请教前辈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直接卸载,重新安装。
多学多用!

网友B:
没装好,重新安装

网友C:
重装软件。

网友D:
卸载重装

网友E:
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后重装软件,还不行就要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