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V电器选型

楼主(2020-06-12):
电工大神们,如果电压三相480V的设备,那我在选择断路器上要不要特殊去选择 ,我看断路器上一般都是400V~ ,这个在480V中使用有问题吗 变频器三菱的是380V到480V的 电压有波动的话 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影响

网友B:
在变频器的有效输入范围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C:
选耐压500V/660V的断路器

网友D:
看到你寫480V,是不是要用於UL認證用,須注意UL489與UL1077之差異。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 现在很纠结 有200V的伺服 有380V的变频器 我在想 反正要装一个200V自耦变压器 是不是多做一个380V的头 省得找480V的断路器之类的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 现在很纠结 有200V的伺服 有380V的变频器 我在想 反正要装一个200V自耦变压器 是不是多做一个380V的头 省得找480V的断路器之类的 是不是保险一点最好这么弄 变成380V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