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

楼主(2020-06-12):
三菱d700变频器运行正常无报警显示电压,显示频率正常,但显示电流为零该什么解决???求大佬帮。

网友A:
没有正确的连接负载

楼主:
大佬,那我又该什么改???给个图可好???

网友B:
当输出电流没有达到规定的电流水平 (变频器额定电流值的 5%)时,将输出电流作为 0A 进行监视。因此,在使用了比变频器容量更小的电机的
情况下,当输出电流低于规定值以下时,输出电流或输出的监视器值有可能显示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