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中频加热炉电压下降问题

楼主(2020-06-12):
各位好,最近遇到一台圆棒料中频加热炉,额定进线电压380V,中频电压由正常值720V忽然下降至620V左右,间隔一段时间又能恢复至720。整体结构三相可控硅整流---滤波---可控硅逆变----电抗器滤波---电容器 (主控板及控制),请教各位这种情况与进线电压高低是否有直接影响(进线电压波动值在388----390)?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小了吧

楼主:
变压器容量不小,但是现在处于满负荷运行。计划考虑增容。

网友B:
先降低功率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