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求助帖]伺服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三菱伺服电机带丝杠,怎么样编写程序可以实现不间断的往复运动呢

网友A:
什么伺服电机,和什么PLC

网友B:
往复运动肯定是有间断的 换方向速度得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伺服电机,和什么PLC
三菱的PLC和伺服

网友C:
使用光纤定位模块,可以设定两个路点,确定第一个路点运行后,再写入第二个路点,如此反复,电机设置可以在第一个路点运行完成后,立即执行第二个路点。

网友D:
正转结束的信号 SET 反转指令
反转结束的信号 SET 正转指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下载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p154页

网友F:
一个方向运行结束的标志作为另一个方向启动的信号。
不过这样的机构做往复是有延时的,要求高的场合还是在机械上想办法。

网友G:
编带机,用基恩士带三协伺服写过往返运动控制,无非就是设置2个软极限,达到极限就把定位断开,然后启动另外一个定位。有个问题,速度快了伺服容易报警,因为加减速时间和惯性问题,我试的还是轴直接套负载,没有带过丝杆。如果用丝杆,需要将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