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各大咖,关于scu41v1与松下驱动器A6通信问题

楼主(2020-06-12):
在松下驱动器A6的手册中,使用串口通讯,通讯协议如下图所述,
这样的话,使用OMRON的协议宏,是不是就应该,在发送信息和接收信息里单独发送ENQ和EOT,而后再在sequence里面,建几个step,主机发出ENQ指令,在收到EOT后,再将对应的数据块发出。如果这样的话,发ENQ的格式都不知怎么发啦。所以我的问题是:根据驱动器的描述,不知道如何用协议宏来写,如何先进行通讯握手。
各位,有做过此类通讯的,请指点一二。
另外,松下A6的通讯要求格式如图所示,

楼主:
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还是什么原因,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A6我记得有modbus吧,那还费神自己搞协议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