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FX5UC与16台欧姆龙E5AR-T系列温控器modbus通讯

楼主(2020-06-13):
如题,PLC读取和写入温控器数据,组态王连PLC显示以及控制,
由于需要温控器多好几个数据,且温控器地址相隔较远,
读命令需要两条ADPRW指令,写需要3条ADPRW指令
目前,读数据,用的是M8012做条件,加1指令做轮询
请教下各位工程师们,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或办法,目前这个方案,感觉数据有点延迟,且当写命令的时候,是不是该把轮询程序关闭呢?

网友A:
5u不用写轮询程序

网友B:
把请求间延时参数 改一下 就好了 MODBUS 一主多从的时候 指令中间 要一段停止时间 具体时间算法看手册 一主一从没有关系 这就是没有 起始符 和结束符 不好的地方

网友B:
5U手册里有

楼主:
不用轮询吗?那16台温控器该怎么来读呢?ADPRW指令每次只能用一条,该怎么来写呢?
下载积分:+5(何启海) 这才是高手

网友C:
用组态王与温控通讯,有驱动,然后组态王与PLC交换数据
下载积分:+5(何启海) 这才是高手

网友D(2020-11-14):
ADPRW结束标志有指令运行中,正常结束,非正常结束标志,可以用这些标志去出发下一条,具体自己在想想吧
斗志不能低

网友E:
温控器的采集时间不用太密集,每秒做到1KHz也没有什么用,
用两个定时器作循环,读作一组再读另外一组,采用变址来轮询。

网友F:
写的时候不读,读的时候不写;

网友G:
有以太网的方式,速度比串口快,还不用编程: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