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消除干扰

楼主(2020-06-13):
设备使用J4和JE系列伺服。当开始伺服驱动器电源后就会有干扰,导致我笔记本跟GS屏的通信都有困难,只有关闭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后才会正常。另外这个干扰还能让我的笔记本的触摸板都完全失灵。PLC跟HMI是通过隔离变压器,380v转220v再接24v开关电源。

网友A:
干扰的问题确实是遇到过,比较难搞。我碰到的问题是松下PLC之间485通信受到马达控制器的干扰。机器再东莞工厂干扰非常少。搬到长沙,干扰非常大,做过控制器接地等。效果不明显。

网友B:
可以在线上夹几个滤波磁环,有点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