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3):
现项目程序中,有一个大转盘平均分成8等份,作为一个旋转库,为了平衡旋转台,要求出入库顺序是先对角形式再邻近对角。转盘内的仓架编号只要旋转经过就会被识别,然后按自定义编号顺序输出停信号,再按启动侧转至对角编号输出停信号。再按启动侧转至邻近编号与对角顺序进行下去,直至装满。出入库顺序是一样的,过程中有光电可监视是否已入或已出状态。
可设置自定义编号顺序参考:1-5,7-3,4-8,2-6,
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大神给点构思指引或程序参考。谢谢!

网友A:
进料,出料都同时进行的?还是说进满料了再出料?
你给的示意图是对脚平衡,之间相差4。例如1号进料,分割器再转4次就是5号对脚;2号进料,分割器再转4次就是6号对脚。这个循环进行4次,料盘就装满。出料也可以这样。
多学多用!

楼主:
不同时进行
是先入满后,过几小时再出库。

网友B:
这个不难吧,就是一个干燥架,满足干燥时间出料,出料时对角出料;只写出料和装在容易;但要写查询干燥时间和对应的产品状态就比较麻烦

楼主:
对,是干燥架,大师能提供点思路吗?只是出入架部分。

网友C:
你需要的是进出料的顺序吧
要是每个仓停留时间一样,按你这个思路就可以,排下固定顺序,8个位置,进出按顺序就可以了,
要是每个仓需要停留时间不一致,那就直接写判断吧,对角进出是一定的,需要优先,也就是开始新一组对角进料时判断下,新开始哪一个对角组进料,要么写个算法,让后模拟运行看是否合适,
简单粗暴的就是,把所有情况都写入,运行就按判断走,
(1-5)满,(2-6)空,(3-7)空,(4-8)空,就放(2-6)
(1-5)满,(2-6)空,(3-7)满,(4-8)空,就放(4-8)........

楼主:
只是要按自定义顺序停即可,启动需要人按启动。因为如:1-5满了那么就转到7去然后对角3,意思是如果在单号开始了,那就按单号顺序来,如果是双号数字开始了那就按双号数字顺序进行按对角线入库停即可。而且是就近相邻形式转换单双号来。
请各大师废点时间给点思路吧,大家一起来人多识广,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干燥架,大师能提供点思路吗?只是出入架部分。

你把转盘的图纸发出来一下,或者私了给我(1282353079@qq.com),程序的关键是转盘的平面结构,不是程序本身

网友D:
同志们 知道怎么解决了也麻烦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好吗 让我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