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3):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DRVI   定位指令,发出去的脉冲没走完就停止了,Y0,Y1,Y2对应的剩余脉冲数怎么清零

还有就是如图所示,应用程序中这么用DRVI指令,会误操作吗

有时程序会报错,定位指令重复在一个脉冲输出上

然后这个程序,3U+2N-1PG,4轴,用了1pg之后,发现尽管是多轴运动,定位指令的脉冲和速度向一条指令中赋值比较不会出错,这个程序还没优化,定位指令用的挺多的,请各位给个建议,怎么优化比较好

还想问一下各位大神,用了ZRN指令后,因为ZRN不带方向,然后同一个轴用DRVI指令之后,输入负值脉冲不改变方向,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D8140,D8142对应的是Y0,Y1再用PLSY,PLSR指令时的脉冲统计存放,

我想知道用DRVI  指令时,Y0,Y1,Y2,实时脉冲数在哪里存放,

然后我用DMOV K0 去清零剩余没走完的脉冲数

网友A:
有程序图???我看一下,没猜错的话,不是相对定位指令脉冲问题,而是驱动定位指令的那个点有问题。
如图,相对定位,到达某一点停止,定义的距离并没有走完,该怎么清除剩余的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图???我看一下,没猜错的话,不是相对定位指令脉冲问题,而是驱动定位指令的那个点有问题。

赞同!

网友A:
1.如果脉冲数是定好的话,那就m18晚一点复位,还有那一系列的常闭在脉冲数没跑完时不予断开,那多余脉冲数就没必要清零。反之脉冲数不是定好的话,那就改脉冲数。
2.三菱3u晶体管或晶闸管编程器只有前两三个点能做伺服脉冲方向和脉冲数点,你方向点用错了,这就是你方向改变不了的原因。
1路脉冲Y0 - 方向Y4
2路脉冲Y1 - 方向Y5
3路脉冲Y2 - 方向Y6
本体三路输出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楼主:
    如图,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脉冲输出,就是一个电机

    用了回原点指令时也要OUT Y5方向信号

    这个时候用   DRVI  指令  改变脉冲数为负数时,电机方向就不会改变了

    因为方向信号写在程序中,程序扫描到方向信号没导通,所以脉冲数为负数时,不会改变方向

    那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
    现在是这个图中的定位指令总是报错,但是没有影响设备运行,但是担心会有影响,所以解决它是最主要的

    回起点的程序不用回原点指令的原因就是上面我说的

    用了ZRN之后,DRVI指令中的脉冲数据(触摸屏中写好的正数、负数)就不能改变方向了

    大神们,求解答啊

楼主:
    都互锁了,脉冲输出Y2在别的定位运行时,这步也不会导通的啊,这是为啥

网友C:
    DMOV K0 D8340

网友D:
    方向不要直接操作Y点  有回原方向的寄存器 看手册

网友E:
    全部合成一条输出,  DDRVI D0 D1  Y0 Y5,           每次动作只改变D0 和D1数值后,再驱动输出就行了,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F:
    回原点写错了,要不就直接用DSZR,用了ZRN就别想着输出Y5。你只接用OUT输出Y5,那么你程序里面所有的用到Y5的地方都只默认这个OUT的结果,也就是除了回原点的时候,Y5常OFF。

网友G:
为什么回零还要加个方向输出,默认是往脉冲减少的方向走的,你是要往脉冲增加的地方回零?,改伺服的参数方向参数不就行了吗?
zsfjn

网友H:
像Y5这种情况,用SET Y5,RST Y5;不要用OUT Y5 ,就不会出现其他指令无法控制了。
还有一个程序中,绝对或相对定位指令,不要使用太多,会很乱。我一般只用一个,用变量改变速度和脉冲数

网友I:
像DRVA、DRVI、ZRN指令都是自带方向的,不需要添加置位复位方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