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UJCPU和Q00UCPU的区别

楼主(2020-06-13):
Q00UJCPU自带基板和电源而且还便宜?

网友A:
有选型手册,查一下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B:
Q00UJCPU 自带电源,基板,但可带模块数量,以及IO点数范围都要小一些。最大256点。
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只用四五个模块,点数少的情况下,的确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