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求助,无菌室内用三菱触摸屏,7寸,选用哪款

楼主(2020-06-13):
如题,哪个型号,价格都给出来,谢谢大家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三菱在国内正常销售的7寸屏只有一个型号 GS2107-WTBD,属于简易型触摸屏,三菱最低档次的。
海外有一种GT2107-WTBD,但国内基本没销售
站长,如果在无菌室用可以吗
(GS2107),或者说不是7寸的,别的站长可以介绍介绍吗,Z这是第一次用三菱的触摸屏,以前都是威纶通,信捷,步科这类,PLC用三菱多,请站长指点,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都没有回复吗,请求帮助,请求支援。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