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S伺服连接电机不转也不报警!

楼主(2020-06-13):
三菱伺服J2S 10A连接电机点动测试电机不转!伺服也不报警!急停 还有伺服开启 正反远端极限限位都没有问题!编码器脉冲可以正常反馈回来!cn1a没有接线!vdd和com也已短接!点动界面按上下健电机没反应!量输出也没电压!没招了!求助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啊!电机没标签!伺服没报警应该不是匹配问题!

网友A:
使能没上(SON)端没上

网友B:
一楼大神正解

网友C:
一楼正解

楼主:
使能不就是伺服开启吗?已经短接了!伺服按键操作点动没反应!

网友D:
不用短接使能的,只要把emg接上sog,vdd接上com,在cdof状态按down三下,在set2秒钟,出现d.01就可以按点动了,具体你看一下手册。如果都接对了,那就是驱动器坏了。前提是你所有电线都接对了。

网友E:
看外部直流24V电源是否没有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