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3):
两台机器都是变频器控制电机,都在同一地点使用,早几天用得好好的,昨天就不行了,两台一样的毛病,上电启动一下不到5秒钟就跳电源总闸,闸刀都是漏电开关,在同一地点,还有很多电焊机油泵切割机都能正常工作。把电机从变频器输岀端拆掉,直接拉电源线到漏电开关,合上漏电闸刀(100A的闸刀,电机4Kw)电机运转正常,把机器上的电机拆下放地上,与机器脱离接触,电机接在变频器上通电运转正常,装到机器上再通电试运行,变频器上电启动5秒左右电机转动不久还未进入状态又是跳总闸。把机器搬运到另一个车间,同样的配电箱,上电正常运转,不跳闸,之后又从不同的车间调用两台一模一样的正在正常使用的机器到故障点现场使用,一上电启动变频器不到5秒就又把总闸给跳了,与前面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出现了同样的毛病,但故障现场除了这带变频器的设备外其它一切用电设备都正常运行作业。之前一直在用这两台带变频器的设备没问题,昨天开机就不行了,跳总闸,漏电开关总闸250A,漏电开关分闸100A,跳的老是总闸,漏电开关试验都有效!同样的电机也换过但还是跳闸,同样也是拆下放地上运转正常装到机器上变频器就跳总闸,380V正常,220正常,24∨正常,电机绝缘2兆欧以上,(万用表两兆欧档对地阻值无穷大)。电源线线与线之间阻值(5芯线)2兆欧档阻值也是无穷大,后来我断了所有外部其它用电设备,五芯线只用三根火线380∨(机器不要零线),并把漏电开关的输出零线拆掉,电源电锁的接地线拍掉全部包好,上电还是跳总闸!!如不用这两台带变频器的设备,其它机器一切正常的运作,但这两台机器以前一直在这里使用。唉,头大了,求大神指点,万分感谢!!急急急!!!
千秋品缘
爱家爱china

网友A:
变频器需要专用的漏电开关,一般变频器都会有漏感,用30ma的漏电容易误动作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用单独的空气开关

网友C:
变频器不能用漏电开关,用断路即可

网友D:
变频器不能装漏电开关,普通的空气开关就可以

网友E:
你的漏电开关是多少的mA的  我们配置漏电开关,我们变频器使用漏电开关时300mA的 其实这个就是与漏电有关系。一般变频器漏电都会大于30mA的。

网友F: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变频器跳总闸,设了300mA了,还是跳闸,要么换变频器,要么变频器不接在漏电开关下

网友G:
上次一样的情况后来没办法把漏电开关里面的漏电脱扣线圈拆了!

网友H:
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说明啊,不适一般漏电开关,有专用的漏电开关,选一般的断路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说明啊,不适一般漏电开关,有专用的漏电开关,选一般的断路器吧。

看说明书,

网友J:
漏电保护器换成断路器试试,可以的话找漏电保护器工作参数选择合适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K:
有漏电保护就会跳闸

网友L:
变频器不能接漏电开关,没必要,空开就可以。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