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怎么连接到公司信息中心服务器

楼主(2020-06-14):
能源监控需要把各分厂plc数据传到信息中心,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主要看信息中心的上位机软件,支持什么通讯协议,OPC几乎所有类型的PLC通吃,如果PLC种类很多,上位机就要安装多种OPC驱动。TCP/IP最简单

楼主:
需要服务器吗?

楼主:
看不懂啊

网友A:
需要服务器吗?1、看数据的重要性,如果只是用来参考,可以不加服务器2、看数据量的大小,如果归档变量很大,要求保持的时间较长,要加服务器3、数据中心已采用服务器架构,不需要再添加4、最关键还是看上位机采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确认PLC类型,确认上位机软件,设计通讯网络架构,走集中采集统一发送,或者直接集成在现有上位机中,都行,现在因不知具体的东西,只是凭空想象,仅供参考

网友A:
单独配置一台电脑,安装象WINCC,组态王、等工控软件,这种方式最简单,最省钱,编程也简单,也最自由,考虑的东西很少。如果要把数据集成在现有的系统中,编程要复杂一点。如果数据中心已安装的上位机采用了工控软件,这个最好了,但通常数据中心很少采用工控软件,像MES/ERP等以及一些国产的数据管理软件,但这些软件OPC通吃,编程稍微麻烦一些,对PLC限制较多,仅供参考

网友B:
直接用PLC通讯智能网关就可以了,不用编程开发,数据直接发送到信息中心的服务器数据库: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6761355
资料下载:

网友C:
如果各分厂都是同一品牌PLC,相对好做些。如果不是,那有难度了,通常要走OPC,而且后期通讯还有可能莫须有的不稳定。所以你要先把你的现场详细情况讲出来。QQ:1364963384
想嫁人,求带走

网友D:
小白来看看,水点经验就走。。。